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2005-11-01):
 请问各位高手,对SLC500的在线程序里的数据位,例如(B3:0/1)进行在线修改状态,例如是“1”的位,我把它修改为“0”,可以吗,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A:
用TOGGLE BIT就行了!

网友B:
ab的PLC是以数据为单位的
直接监控数据表,将需要的位由1该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