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锅炉汽包液位的测量

楼主(2005-11-01):
各位大哥,请教一个问题,我们锅炉液位的测量是用的差压式液位计,做负迁移。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汽包压力,温度上升的时候,水的密度会减小,测量范围则无法确定,如何解决呢,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改用射频电容的,不受温度、压力、密度变化的影响。

网友B:
先前有讨论,搜‘锅炉液位’

网友C:
温度<200度用电容液位计,用不好见我一次骂一次.13953195110

楼主:
如果不改型,有办法解决吗。谢谢

网友D:
引入补偿

网友E(2006-11-11):
做迁移时的差压值为Hr,H为上下取压阀门之间的距离,r=0.76,为水密度取锅炉正常生产时沸腾状态的值。

网友F:
下面引用由suanmeizi在 2006-11-11 19:26:00 发表的内容:
做迁移时的差压值为Hr,H为上下取压阀门之间的距离,r=0.76,为水密度取锅炉正常生产时沸腾状态的值。

--------------------------------------------------------------------------------------------
支持。

网友G:
上楼等于没说

网友G:
我同意老仪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