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如何区分地线和零线

楼主(2005-11-02):
请问,如何区分零线和地线

网友A:
零线是有电流溜过;地线是保护用,正常工作没有电流,只有短路和漏电时才有电流,要求接地电阻很小,设备端一般外壳保护接地
实际有很多把零线和接地线连在一起使用,三相5线供电把零线和接地线分开

网友B:
看颜色也可以,蓝色为零线,黑色或黄绿双色为接地线.当然它们有什么用途我就不用说了,上楼的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C:
颜色只能做参考,还是看清楚点好!

网友D:
楼上各位说得都正确.

网友E(2006-07-05):
还有一种办法你可试试,用数字万用表测火线与零线,火线与地线之间的数值,保证不是一样的.

网友F:
很多地方都是零线与地线共用的,用万能表量它们的数值恐怕不行吧。

网友G:
都只能做参考哦~~~有没有一个确定的方法可以判别呢?
我看过别人用一个象三相插头的工具测量过 不知道那个可不可靠呢

网友H(2008-03-19):
保护地线和防雷地线能与变压器地线接在一起吗?

网友I:
以后常来学习

网友J:
情海无边: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3-19 10:42:00
保护地线和防雷地线能与变压器地线接在一起吗?
不能

网友K:
真正要分辨出来就要查找线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