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INTOUCH9.0中把Real型数据正确输入PLC?

楼主(2005-11-02):
如何在INTOUCH9.0中把Real型数据正确输入PLC?
PLC为Quantum系列140CPU43412,INTOUCH9.0使用的I/O驱动为MBENET。
设定PLC中Register-400300存储Real型数据,对应INTOUCH9.0中的标记名字典里同样设置该400300数据类型为Real型。
PLC仿真器与INTOUCH连接通讯无误,在WindowViewer中对400300赋值后发现在PLC中400300的数值与WindowViewer所赋值相差很大,约10的45次方。
小弟确认PLC与INTOUCH不连接时,在PLC中对400300赋值无误。而且若在PLC写入把400300的值赋给400302的程序后,与INTOUCH连接,然后在WindowViewer中对400300赋值,可监视到400302的值与400300相等。但就是PLC中的值与INTOUCH相差很远。
请教各位高手,此问题如何解决?工程在及,望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查找问题的方式:
 1. intouch 中的TAG设定的范围是否足够
 2. intouch 中的TAG对应的地址转换类型是否正确 400300 r
 3. 是否在TAG中有变比. minraw maxraw mineu maxeu 是否是1:1
试好后,给我回复。
deng_lp@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