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消除腔体里面气泵工作时产生的噪声?

楼主(2005-11-02):
    腔体里面气泵工作时噪声很大,在还没有合适替代物的情况下,怎样最大限度地降低或消除它的噪音呢?先谢了。

网友A(2005-12-17):
螺旋式空气压缩机是否噪声比较小。
腔体可否用吸声材料贴面
空气压缩机可否放置在一个隔震隔声的容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