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 过热和饱和蒸汽密度表

楼主(2005-11-02):
各位大虾:本人在企业作仪表维护工作,现急需要过热蒸汽和饱和蒸汽的密度表,但是找不到,请好心人告知,谢谢!!!

网友A:
联系lizl@realinfo.com.cn

网友B:
踏雪无痕AAA :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C:
联系我,蒋怀国宝13953195110.表太多,不方便.

网友D:
去问阿姆斯壮或者斯派莎克要份样本,自己看一下.

网友E:
可以 联系我,13724849977 我有
shixianghong@163.com

网友F:
到http://www.cqhw.com上去下载<调节阀计算选型样本>上面有不同温度和不同压力下过热蒸汽和饱和蒸汽的密度表

网友G:
找一本教材.

网友H:
过热蒸汽密度 计算需蒸汽的压力和温度.
饱和蒸汽密度 计算需只需上面任一个量
通过采集卡和一台电脑即可完成上面计算
2路模拟量采集卡加计算软件总价约为2000元(不含电脑).
硬件详见 http://www.tiasky.com/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见 http://www.boiler-online.com//zml/oth/inx2.htm
您能将你的控制系统的详细情况告诉我,我帮你做个更详细的配置和报价.

网友H:
过热蒸汽和饱和蒸汽的密度计算图表见
http://www.boiler-online.com/jsrj.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