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台300的PLC控制六台变频器同步运行怎样实现?

楼主(2005-11-02):
我想用一台S7-300的PLC控制六台420变频器,变频器要同步运行,请教可以实现吗?怎样实现?

网友A:
要严格同步有困难,要看您的要求有多高,如果要求较高就要用同步控制器(卡)来实现,如果要求不是特高,用300同时控制变频器给定,另外变频器要加编码器速度反馈.可以编写多个闭环来控制各个变频器的速度.使之达到同步的效果.

网友B:
你先把PLC与变频器连成一个DP网,设好站地址,然后将六台变频器改成网上控制,在PLC程序里做一个变频器的给定然后在分别移位给其他五台。要想效果好,必须速度闭环控制,即加速度反馈如编码器,测速机等。

网友C(2006-11-17):
首先应将PLC 同变频器用底层设备网连成控制网络(device net、profibus DP等),其次,应将六台变频器分为一主五从,主变频器由PLC进行速度给定,其余五台变频器以主变频器力矩输出作为力矩给定,并且电机应设编码器进行速度反馈。

网友D:
可以实现啊

网友E:
和我想的一样
一个速度环5个电流环在
做个双闭环

网友F:
加编码器作速度反馈,PLC跟变频器只需要开环控制就行了

网友G(2007-01-14):
用420与PLC做同步精度应要求不高吧,如高建议用SMOTION加SINAMICS

网友H:
我做的工程是14台变频器同步。用PROFIBUS。由于各种设备工艺不同,可能中间怎样同步就不一样了。我的是和造纸相似,涂布线,14台电机拉同一匹布。中间有几个张力检测作为反馈,PID计算。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I:
是否严格同步,要看工艺而定,像圆网印花,怎必须严格同步,像造纸传动,由于其伸缩性,可能不是严格同步(同时还有负荷分配的问题)

网友J:
呵呵 这个同工艺要求的关系很大 情况不同方法各异

网友K:
六个变频器用SIMLINK,其中一个为主五个为从,主
的用S7300给定,从的由主的给定

网友L:
您好:
我公司主要代理销售
SIEMENS  变频器
6SE70、6SE71、6RA70、6RA28、6RA24
MM420、MM430、MM440

美国A-B

1336F   PF40、PF70、PF700S、PF700H
SLC500   1746.1747  ControlLogix  1756  系列PLC

以上产品我公司大量现货,全部特价供应。。。

联系电话:  13391635386 杨先生        QQ:68189612

北京旺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