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在何种状态下要求使用接地环

楼主(2005-11-02):
电磁流量计在何种状态下要求使用接地环,谢谢。

网友A:
工艺管道为金属管道且内壁无绝缘涂层时,可不选用接地环。
接地环可选择与电极相同的材料,也可选择与工艺管道相同的材料作接地环。
另外有的采用4-6多电极结构,可以无需接地环,也可以正确测量.

楼主:
我听说如果是聚四氟衬里,应该选择接地环,是不是这样?

网友A:
多数都需要,有的品牌经过特殊处理可以不用.

楼主:
谢谢“ 激情如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