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工需知——送电线路的继电保护知识

楼主(2005-11-02):
1.  继电保护装置的定义:
当电力系统某元件发生异常或故障时,能迅速有选择地把异常和故障元件从系统中断开,保证其他良好设备继续正常运行的装置统称为继电保护装置。如:电流保护、距离保护、零序保护、高频保护等。
2.  继电保护在送电线路中的作用:
运行中的送电线路,由于大风、冰雪、雷击、外力破坏、绝缘损坏,及外绝缘污闪等原因,引起线路故障时,继电保护装置能快速并有选择性的动作使故障线路断路器(开关)跳闸。若故障是非永久性的,当瞬时性故障消失后则开关重合成功,恢复线路的安全供电,若故障是永久性的,则开关重合不成功,快速切除故障线路,保证其他正常运行的线路供电。
3.  电流保护装置
利用故障线路的电流显著增大的特点所构成的保护装置称为电流保护装置。当线路故障电流达到保护整定值(起动电流)时,电流保护装置立即动作。达到时间整定值时,使线路断路器跳闸。电流保护一般分有:电流速断保护、过电流保护和方向电流保护等。
无限时电流速断保护:其优点是装置简单、可靠、动作迅速,但只能保护本线路的一部分。
限时电流速断保护:指带有一个较短动作时限的保护装置,不单可以保护本线路的全部长度,还可以延伸至下一级线路的速断保护相配合。
过电流保护:是指其起动电流按照躲开最大负荷电流来整定的一种保护装置。它不仅能保护本线路的全长,也能保护下一级线路的全长。可作为本线路的后备保护。
方向电流保护:即在过流保护的基础上加一个功率方向判别元件,当短路功率方向由母线流向线路时,该元件动作,反之则不动作,从而保护在反方向故障时不致误动。
4.  距离保护装置:
能反应故障点至保护安装地点之间距离(阻抗)的一种保护装置。具有良好的方向性,被广泛用在电压较高的环网线路上,目前广泛采用三段式距离保护,即称为距离Ⅰ、Ⅱ、Ⅲ段。
距离Ⅰ段:瞬时动作。保护本线路全长80%~85%
距离Ⅱ段:保护本线路全长及下一段线路Ⅰ段。
距离Ⅲ段:保护本线路全长及下一段线路全长,作为Ⅰ、Ⅱ段的后备保护。
5.  零序电流保护装置:
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电网(又称大接地电流系统)中,发生线路单相接地故障时,将出现较大的零序电流。利用零序电流来构成接地短路的保护装置称为零序电流保护装置。常采用三段式。
零序Ⅰ段:瞬时零序电流速断,保护本线路全长70%~80%
零序Ⅱ段:带时限零序电流速断,保护本线路全长及下一段线路一部分。
零序Ⅲ段:零序过流保护,保护本线路全长及下一段线路的后备保护。
6.  高频保护装置:
是将线路两端的电流相位(或功率方向)转化为高频信号,由高频通道将此信号传送到对端,比较两端电流相位或功率方向的一种保护装置。
高频保护不反应被保护线路范围以外的故障,在定值设定上也不需和下一段线路相配合,是不带时限,快速切除被保护线路任何一点的故障。高频保护按其工作原理可分为高频闭锁保护(比较被保护线路两端的功率方向)和高频相差保护(比较被保护线路两端电流的相位)两大类。
7.  自动重合闸装置
线路断路器动作跳闸后,能够自动地将断路器重新合闸的装置,称为自动重合闸装置。
自动重合闸装置的作用:线路发生瞬时性故障跳闸时,当瞬时性故障消失后,自动重合闸装置能在极短的时限内重新合上线路断路器,恢复线路的正常供电。若线路发生永久性故障时,则自动重合闸不成功,故障线路再次跳闸,迅速切除故障线路,保证其他运行线路的供电。
8.  线路故障录波器
能自动记录线路故障前和故障过程中的电流,电压等变化的波形,时间和断路器动作情况的一种装置。通过所记录的有关波形,能较准确分析和确定故障类型,并计算出故障点的大致距离。为故障分析,排除故障,恢复正常供电提供重要的依据。

网友A(2009-02-23):
到这里了解一下吧,很多这方面的知识.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B:
www.diangongw.cn   看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