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动控制中的初始速度和最高速度以及加速度如何确定?

楼主(2005-11-0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在在用凌华的PCI8134运动控制卡控制三菱的伺服驱动器,三菱电机做整个运动系统,我想知道在控制函数里的初始速度和最速度以及加速度之间的联系以及怎样计算的,为什么要有初始速度,如果初始速度设置为零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和电机的起动扭矩有关系呢?怎样设计才能达到最大速度而不影响控制精度呢?盼望各位给我点指点或建议。谢谢

网友A:
初始速度应该和加速度是有关的,如果你的加速度一定,那么初始速度越大,达到最大速度的时间就越短,速度越大控制的精度相对来说就更难一点,因为要考虑到惯性,但是如果使用的是位置控制的话,精度只和编码器的精度有关。

网友B:
"为什么要有初始速度"
1、有些电机低速性能不好,所以要避开低速运行的过程
2、有些控制卡算法不好,从零开始均匀加速、均匀减速到零停止无法实现
3、减少加速时间

网友C(2005-12-02):
请问刘老师,我用的是美国PARK公司的ACR1505四轴卡,运动要求从零开始加速,经过45毫秒之后达到900转,再进入稳定速度阶段,再进入匀速阶段,再进入减速间断,要求75毫秒之内从匀速减速到零,这样能够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