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上一个问题

楼主(2005-11-02):
首先感谢deng_lp和 艮泽和指导,接着请教,bioscom()函数在VC的哪个头文件中,我怎么也找不到!

网友A:
vc不支持这个函数

网友B:
这个函数在DOS下,用TC编程时一定可用(当时用过),用于控制串行口,在VC中,应该直接用API函数.控制串行口有很多现成的例子的,COPY一个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