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的坐标系统

楼主(2005-11-02):
    数控机床的坐标系统,包括坐标系、坐标原点和运动方向,对于数控加工及编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每一个数控编程员和数控机床的操作者,都必须对数控机床的坐标系统有一个完整且正确的理解,否则,程序编制将发生混乱,操作时更会发生事故。
1、坐标系

    数控机床的坐标系采用右手直角坐标系,其基本坐标轴为X、Y、Z直角坐标,相对于每个坐标轴的旋转运动坐标为A、B、C。

2、坐标轴及其运动方向

    不论机床的具体结构是工件静止、刀具运动,还是工件运动、刀具静止,数控机床的坐标运动指的是刀具相对静止的工件坐标系的运动。

    ISO对数控机床的坐标轴及其运动方向均有一定的规定:Z轴定义为平行于机床主轴的坐标轴,如果机床有一系列主轴,则选尽可能垂直于工件装夹面的主要轴为Z轴,其正方向定义为从工作台到刀具夹持的方向,即刀具远离工作台的运动方向;X轴作为水平的,平行于工件装夹平面的坐标轴,它平行于主要的切削方向,且以此方向为主方向;Y轴的运动方向则根据X轴和Z轴按右手法则确定。旋转坐标轴A、B、C相应地在X、Y、Z坐标轴正方向上,按右手螺纹前进方向来确定

3、坐标原点

机床原点——现代数控机床一般都有一个基准位置(set location),称为机床原点(machine origin 或home position)或机床绝对原点(machine absolute origin),是机床制造商设置在机床上的一个物理位置,其作用是使机床与控制系统同步,建立测量机床运动坐标的起始点。

机床参考点——与机床原点相对应的还有一个机床参考点(reference point),它也是机床上的一个固定点,一般不同于机床原点。一般来说,加工中心的参考点为机床的自动换刀位置

程序原点——对于数控编程和数控加工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点就是程序原点(program origin),是编程人员在数控编程过程中定义在工件上的几何基准点,有时也称为工件原点(part origin)。程序原点一般用G92或G54~G59(对于数控镗铣床)和G50(对于数控车床)指定.

装夹原点——除了上述三个基本原点以外,有的机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点,即装夹原点(fixture origin)。装夹原点常见于带回转(或摆动)工作台的数控机床或加工中心,一般是机床工作台上的一个固定点,比如回转中心,与机床参考点的偏移量可通过测量存入CNC系统的原点偏移寄存器(origin offset register)中,供CNC系统原点偏移计算用。

4、原点偏移
   现代CNC系统一般都要求机床在回零操作,即使机床回到机床原点或机床参考点之后,通过手动或程序命令(比如92X0 Y0 Z0)初始化控制系统后,才能启动。机床参考点和机床原点之间的偏移值存放在机床常数中。初始化控制系统是指设置机床运动坐标X,Y,Z,A,B等的显示为零。

   对于程序员而言,一般只要知道工件上的程序原点就够了,与机床原点、机床参考点及装夹原点无关,也与所选用的数控机床型号无关。但对于机床操作者来说,必须十分清楚所选用的数控机床上上述各原点及其之间的偏移关系。数控机床的原点偏移,实质上是机床参考点向编程员定义在工件上的程序原点的偏移。

5、绝对坐标编程及增量坐标编程

    数控系统的位置/运动控制指令可采用两种编程坐标系统进行编程,即绝对坐标编程(absolute programming)和增量坐标编程(incremental programming)。

绝对坐标编程——在程序中用G90指定,刀具运动过程中所有的刀具位置坐标是以一个固定的编程原点为基准给出的,即刀具运动的指令数值(刀具运动的位置坐标),与某一固定的编程原点之间的距离给出的。

增量坐标编程——在程序中用G91指定,刀具运动的指令数值是按刀具当前所在位置到下一个位置之间的增量给出的。

网友A(2006-06-05):
请问下:机床坐标系统的确定?
如何建立机床的坐标?

网友B(2006-10-31):
返回参考点就是建立机床坐标系的操作过程。

网友C:
同意!机床每一次的回参考点完成就是对机床建立了坐标系。对于一个数控机床编程员必须对几个原点(参考点)之间的关系很了解,那才方便编写程式。

网友D:
永远支持激情如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