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VC进行串口编程,有关MSCOMM控件的资料

楼主(2005-11-02):
利用VC进行串口编程,有关MSCOMM控件的资料有哪些,简单说如何使用MSCOMM控件,我是听你说才学它的

网友A:
为什么不用api 或者下载一个串口类也可以

网友B:
下面这个简单的例子演示了用调制解调器进行基本的串行通讯:

Private Sub Form_Load ()
   ' 保存输入子串的缓冲区
   Dim Instring As String
   ' 使用 COM1。
   MSComm1.CommPort = 1
   ' 9600 波特,无奇偶校验,8 位数据,一个停止位。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 当输入占用时,
   ' 告诉控件读入整个缓冲区。
   MSComm1.InputLen = 0
   ' 打开端口。
   MSComm1.PortOpen = True
   ' 将 attention 命令送到调制解调器。
   MSComm1.Output = "ATV1Q0" & Chr$(13) ' 确保
   ' 调制解调器以"OK"响应。
   ' 等待数据返回到串行端口。
   Do
      DoEvents
   Buffer$ = Buffer$ & MSComm1.Input
   Loop Until InStr(Buffer$, "OK" & vbCRLF)
   ' 从串行端口读 "OK" 响应。

   ' 关闭串行端口。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Sub

注意   MSComm 控件可以采用轮询或事件驱动的方法从端口获取数据。这个简单的例子使用了轮询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