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己制作485口,来实现和PLC的通讯。

楼主(2005-11-02):
请问各位大哥大姐,谁知道RS-485的通信协议包裹那些??我就知道MODBUS/RTU/ACII的传输模式。
我不知道还有那种协议能和MODBUS/RTU模式象匹配,实现通讯!
我们想通过单片机+485芯片,作个下位机,来和PLC的485接口实现点到多点的通信。
麻烦这样做过的大哥大姐,给予点拨!!!!
在下不胜感激!!!!!!
小弟急需高手的指点!!

网友A:
 用单片机实现和plc的通讯没有问题.关键是您需要编写协议处理部分.需要知道您的plc支持的通讯协议.

楼主:
老版主啊!我们用的是台湾研华的PLC是ADAM-5510E/TCP。他485口支持MODBUS/RTU模式的通讯协议,那么我们做的单片机+485芯片的支持这种通讯协议对吧!!
但是我们找不到MODBUS协议的详细介绍啊!!不知道是不是思路有什么问题!!!
我门是这样想的,通过单片机+485芯片,自己开发485通讯接口,来和自己的PLC通讯。
我们也知道PLC的485口是支持MODBUS协议中的RTU模式,但是接下来的工作我们很迷茫!!因为我们找了很多,有关485单片机与PC机通讯的是列,很是困惑,没有发现,有专门的485协议!都是再232的基础之上兼容的485协议。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MODBUS协议,来和自己的上位机PLC的485口,保持通讯上的一致!!
希望这样玩过的朋友,给指点一二!!!

楼主:
给点建议,看是我们的思路错了,还是什么没有考虑到啊!!!

网友B:
实在不行就用232做,然后再转485喽!
反正你都用了研华的adam了!
索性就再多用一个4520喽!
msn:kusite213@hotmail.com

网友A:
to:月光宝贝:
232/485只是物理上的连接方式,这两种方式上都可以传输modbus协议,协议的详细说明可以到资料库下载几份看看.实现还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