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的一致性和互操作性

楼主(2005-11-02):
                        LonWorks的一致性和互操作性
    一、LonWorks的一致性
  LonWorks的一致性是指产品符合ANSI/EIA 709.1标准的指标。ANSI/EIA 709.1标准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开放系统7层协议标准,其中从第一到第六层的功能完全有标准来处理,使用者只需对应用层进行编程。最容易达到一致性的方法是采用包含有ANSI/EIA 709.1标准的微控制器。Neuron芯片和ANSI/EIA 709.1标准配合作为固件可进入所有采用Neuron芯片的设备中去。它可作为主处理器被执行应用,也可以作为总线连接器给实际的主机提供通信渠道。
  二、LonWorks的互操作性
  因为符合一致性的两个设备在如何交换数据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各种可能性,所以一致性还不足以保证LonWorks节点之间的有意义的相互作用。节点之间必须在如何交换数据,如何翻译数据,以及动作引起的反映等方面有约定,这样才能保证互操作性和可靠的通信。LonMark互操作性准则(LonMark Interoperability Guidelines)提出了开发互操作性LonWorks设备的基础。
  物理层的互操作性和收发设备有关。介质、通信方法、位速率和收发器型号必须匹配。目前,LonMark标准的物理层通道类型包括光纤、双绞线、电力线、Internet协议。
  除了要有连接到Neuron芯片或相当处理器的通信端口的合适的收发器外,还要设置合适的一系列通道参数,使通信协议能以正确的格式发送和接受报文,来实现互操作。通过在开发工具软件中作选择, LonMark 2-6层互操作性准则可以很容易的被实现。例如,当用Neuron C编程语言来开发应用时,可以使用Neuron C编译器指令(#pragma)来对这些设置进行选择。如果编译器指令没有被指定,许多参数是自动被设置的。
  第7层的互操作性是通过LonMark对象、标准网络变量类型(SNVTs)和标准配置属性类型(SCPTs)的使用来实现的。网络变量是分散应用中分享数据最好的方法,而互操作通信要求发送设备和接收设备讲同样的语言,这就要求网络变量的类型和编码必须相同。标准网络变量类型与标准配置属性类型是此问题的解决方案。它们通过指定传输数据的单位、范围、分辨率来提供一个数据通信的公共框架。LonMark对象是基于网络变量建立的,同时又提供了简明的应用层接口。它不仅定义了哪些标准网络变量类型与标准配置属性类型被用来传输数据,而且提供了被传输信息的语义。
  一个基于互操作的LonWorks设备的应用层接口包括很多元素,如图1所示。这些元素充分地描述了互操作节点的外部接口。互操作接口包括以下一些关键元素。
  1.节点对象;
  2.特定应用的LonMark对象;
  3.一般的LonMark对象,如传感器、执行器和控制器对象;
  4.单个的网络变量;
  5.配置属性和互操作文件传输机制。
  LonMark应用层接口的强制部分应该包括标准网络变量、标准对象和标准配置属性。然而,这些标准接口也可以通过设备制造商使用用户自定义网络变量、用户自定义对象和用户自定义配置属性进行扩展。

网友A:
这篇文章完来吗?

楼主:
还有,没有完成。我有全文,把邮箱给我吧,我给你发过去!工控同仁,谢谢支持!

网友A:
我得邮箱
  duanshubin@sina.com

       谢谢!

楼主:
我已经发给你了,注意查收!

网友B:
楼主::请问:如何把lonmaker for windows里的lns text box (在visio里)对应的网络变量值,传到sql数据库的表中保存,。。

网友:
能给我发一分吗?
急需lf80515@163.com 谢谢!

楼主:
全文已发

网友C(2005-12-06):
参发给我一份吗,sxdj@sxdj.sina.net

随风飘荡!

网友:
也请给我一份吧!谢谢!zhoushuhua6950@yahoo.com.cn

楼主:
上面两位,全文已发

网友D(2006-01-14):
可以也给我一份吗?
meiyougexin@163.com

网友E:
大侠也给我一份吧
非常感谢!

网友E:
我得邮箱是liyanysu@163.com

楼主(2006-02-21):
全文已发,注意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