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问:气动调节阀的耗气量是多少

楼主(2005-11-02):
气动调节阀(含电气阀门定位器)的耗气量是多少?如果配电磁阀作切断阀,耗气量有什么不同??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定,我给你一参考值:气源压力0.14,输出50%时为5NL/m,单作用. 气源压力0.4, 输出50%时为15NL/m,双作用.配电磁阀作切断阀气量更不定,主要看作用次数和方向.

楼主:
谢谢!!因要进行公用工程的计算,需要仪表空气的量的计算。
也就是说,在正常运行情况下(不频繁动作),一个调节阀(包括定位器)的气耗不超过1Nm3/h?!
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