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个忙!!!

楼主(2005-11-02):
一个加密三菱PLC用手提进行连接时,为什么没有提示输入口令,而且在读取PLC指令时显示通讯错误,由于我急用程序请大家帮我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您的通讯设置目前还有问题,可以从软件参数设置和硬件电缆连线检查.

楼主:
硬件是没有问题。但不知道是否软件设置问题,请教一下怎么设置才算可以,端口用COM1,型号选取与PLC一样,还有什么要设置的吗?谢谢!

网友B:
请问你用的是那个软件

网友C:
什么是手提啊?

网友D:
可能又是USB转COM在搞怪,你的是不是用的转换接口啊?另外用串口调度工具软件看一下COM口的工作情况,看是不是有发送,没回应,是没回应就是电缆,转换器或PLC的编程口有问题

网友D:
可能又是USB转COM在搞怪,你的是不是用的转换接口啊?另外用串口调试工具软件看一下COM口的工作情况,看是不是有发送,没回应,是没回应就是电缆,转换器或PLC的编程口有问题

楼主:
我是用的三菱GX DEVELOPER这个软件,转换器是专用的接口,就是出现通讯错误,是不是还有什么端口,数据之类的设置啊

楼主:
我没用USB端口连接,是用COM端口连的,由于PLC是圆型口,所以就用一个转接口来转接,出现通讯错误,还提示要想通讯先设D8120,的阻抗为0,为什么

网友E:
不应该会这样啊 你在检查一下吧

楼主:
是不是还有其它的设置啊,如端口等,那我明天把故障剪切图传上来,

网友F:
应该是通讯电缆的事,不知你用的是什么通讯电缆?

网友G:
是没有连接好

网友H:
你的plc圆口的转接口是什么转接口?
一般三菱的编程口是422通讯!你换个专用的通讯线试试!

楼主:
用手持的三菱编程器,可以读出里面的程序,但是不让存在手持的编程器上,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I:
你的软件设置有问题,看你的电脑用的哪个COM口?13969336490

楼主:
电脑后端可没写啊

楼主:
能用QQ吗,我急啊,肯请帮个忙啊,就是电脑后部的9孔接头

网友J:
如果你用的电脑是笔记本那就只有一个com所以端口不会错,你可用编程软件清初d8120的设置使其为0,同时设置串口速度为9600bit,也可用mov指令使d8120为0。

网友E:
怎么问题回这么麻烦 不会的啊 检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