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现场总线应用实例(一):MM440变频器通过PROFIBUS与PLC通讯的应用实例中有写问题不明白想请教?

楼主(2005-11-02):
不好意思,把现场总线的问题那到PLC论坛来,实在没办法。因为哪个版块人气太差了。
[精]·现场总线应用实例(一):MM440变频器通过PROFIBUS与PLC通讯的应用实例中第三爷的:3 组态从站的这一段,不明白。
还有第七页:①控制命令W#16#47F(含义见附录1),启动变频器运行。
W#16#47F与含义见附录1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怎么理解

网友A:
W#16#47F是控制字,变成二进制为0000,0100(4),0111(7),1111(F)。对照控制字定义确定其意义;
至于从站的组态;仔细阅读,关键是上机试试。

楼主:
再请教:第九页。
读写参数
PLC PKW 输出=12BC,0000,0000,0000
PLC PKW 输入=12BC,0000,0000,0006
输入输出的数值怎么不一样啊。怎么得来的?

网友A:
参照第7页的数据传送规则,
输出:12BC,0000; 1为读变频器参数,2BCH=700,结合0000;
含义是读P700的参数值,后面0000,0000是填充,不知道实际值;
输入:前面与输入一样; 0000,0006为P700的实际值

楼主(2006-02-06):
新年快乐,今天下了2006年的第一场雪

网友B(2007-08-05):
plc PKW输出=143A,0000,0000,0000
PLC PKW 输入=243A,,0000,4248,0000
值为4280000(HEX)=50.0(REAL)
以上不明,请高手指教 ,不胜感激

网友C:
对于PKW只定义了读地址,写地址个一组,如果要定义很多组参数那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