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PLC程序设计

楼主(2005-11-02):
本人5年电气控制工作经验,可以提供自动控制系统方面的设计。

网友A(2008-10-10):
你好!

帮我编个程序吧。S7-200与安川变频器的通信程序.

 zhlm1983@126.com

网友B: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网友C:
请教怎么编红绿灯的程序,红灯亮1分钟,黄灯亮10秒钟都灭,绿灯亮1分钟闪5秒钟灭,

网友D:
看来楼主会满意的了,有得玩的@_@

网友E:
楼主厉害啊          如能和你学习学习就好了

网友F:
 有这样的好事吗

网友G:
1. 控制要求:
(1) 入库车辆前进时,经过1#传感器→2#传感器后,计数器A加1,后退
时经过2#传感器→1#传感器后,计数器B减1;(计数器B的初始值由计数器A送来)只经过一个传感器则计数器不动作。
(2) 出库车辆前进时,经过2#传感器→1#传感器后,计数器B减1,后退
时经过1#传感器→2#传感器后,计数器A加1;只经过一个传感器则计数器不动作 。
(3)车辆入库或出库时,均应有警铃报警,定时3s钟 。
(4)仓库启用时,先对所有用到的存储单元清零,并应有仓库空显示。
(5)若设仓库容量为50辆车,则仓库满时应报警并显示。
(6)若同时有车辆相对入库和出库(即入库车辆经过1#传感器,出库车辆经
过2#传感器),应避免误计数。
2. I/O编址
3. 编程并调试
4. I/O端子接线图
        有点急,望楼主尽快恢复,谢谢了。

网友H:
向楼主多多学好习!wst-1018@163.com

网友I:
你好,我以前没有接触过西门子S7-200的PLC,尤其是通讯的问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可否帮助!我想用西门子s7-200(226)+台达触摸屏,用s7-200的RS485接口读4个电子秤程序如何编,怎样设置?电子秤波特率9600,传输格式10位,1位是起始位,8位数据,1位停止,通讯协议PPI可否?请帮助,谢谢!如不行的话,还用添加什么西门子么模块?最好帮助便一下程序,我的信箱为:LTJ.2007@163.COM

网友C:
不是可以免费提供程序吗,我的程序怎么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