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流老师两个关于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11-02):
最近在测试中出现一些问题,接上负载时电机时不时地堵转,上电工作后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就开始堵转,而电机不加负载是时工作正常,而且输出扭矩比负载扭矩大得多,这是为何?还有,电机驱动是我自己做的,L297+L298,没有细分,工作在半步模式,但两个半步的大小步情况非常明显,而且工作时稳压源的输出电流固定在1A左右,我觉得半步工作模式的电流应该是在两个值之间跳动,那么大小步是否和电流固定有关系呢?期待刘版主和各位高手的答复!

网友A:
驱动器采用的是恒流斩波驱动方式。步进电机的特性是恒转矩输出,带不带负载其输出转矩是一样的。当步进电机的速度上升到一定值时电机力矩衰减,负载不变就有可能发生失步或堵转的现象。本人认为你的驱动器设计的可能有些问题。

楼主:
我也觉得驱动电路有问题,但问题在哪里呢?电机的转速并不快,720度/分钟,输出扭矩不应该很小了。

网友B:
负载扭矩是多少?启动时的加速度有多大?
720度/分钟的速度,问一下,是什么样的步进电机?步距角是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