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功补偿中,补偿电容流过的电流怎么计算?比如1Kvar电容流过多大的电流?怎么计算?公式?谢谢!!!急!!

楼主(2005-11-02):
(无正文)

楼主:
kvar X 1.5=  (A),有一点误差,影响不大.

网友A:
这个简单,你按变压器的容量的而分只一以上三分之二以下选,因为现在用的是无功自动补偿器,根据功率因数自动补偿的不会过补或欠补  例:1000KVA变压器,选500-700KVA的电容器》

网友B:
株洲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无功补偿及谐波治理装置
http://www.zznercc.com/
http://www.zelri.com.cn/default.asp
电话:0733-8445305  传真:0733-8445033

网友C:
根据无功功率计算一下就行了

网友D:
kvar X 2=  (A),比较保险一些,以前按1.5倍选熔断器总烧.

网友E:
二分之一以上三分之二以下到底是多少?

网友F(2005-12-14):
电容的电流是电容容量的1.5倍

网友G(2009-04-11):
要是能把公式发上来就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