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下GM47的UDP连接为何不能通信?

楼主(2005-11-02):
GM47的UDP连接过程,
过程:
(1) AT+CGDCONT=1,"IP","CMNET"
(2) AT*E2IPA=1,1
(3) AT*E2IPI=0   (获得GM47的IP地址)
(4) AT*E2IPO=0,"拨号上网所的的IP地址",88

由软件对此模块进行通信为何不能实现?

网友A:
AT命令输入的是正确的,请检查一下中心的端口号是不是88
通过什么软件对模块进行通信的?如何通信,请描述的再具体一些。
也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咨询。

楼主:
郝先生您好:
   我用的软件是UDP测试的一个软件。
   我用PC拨16900后获得IP地址。SIM卡没有绑定IP。
   按我上述的GM47设置过程。
   由GM47向PC发送数据(算是上行),PC可以收到。
   若要由PC向GM47(算是下行),我的UDP测试软件设远端的IP地址是我由第三步AT*E2IPI=0获得的IP地址,GM47不能收到,我怀疑是否AT*E2IPI=0这样得到的IP地址不是真正的IP地址?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IP地址来通信呢?

网友A:
AT*E2IPI=0这样得到的IP地址是移动内部的IP;所以从PC机向下发就有问题;而UDP本身是没有连接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