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跪求!!FXon-8EYR8针圆口到电脑串口的接法!

楼主(2005-11-02):
请大侠们帮小菜一忙:我要FXon-8EYR 8针圆口到电脑串口(公或母)的接法!先跪谢了!!

楼主:
请知道的前辈务必不吝赐教!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用过FX0N-8EYR.这不是一个8点的输出吗? 不知道和编程口的定义一样吗? 编程口的很简单.

网友B:
有个偏方:
到电脑城买一条8针圆口的线,剪断其中一个接头,找一个9针头,将8针线缆中的每一条线依次焊接在9针接头上。

网友C:
乱讲一通;
FX0N-8EYR只是一个扩展模块,与主机是通过扁平电缆联接的,哪来什么编程口?

网友D:
同意ZJZC的說法。沒听過8EYT還要另外寫程式的﹐呵呵﹐你的老師該拉去打PP。

网友A:
可能是想问三菱FX PLC编程口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