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教!

楼主(2005-11-02):
本人所在公司有条喷涂流水线,其喷涂周期由光电开关控制小接触器频繁工作,一天大概要四五万次,所以过不了几天就坏!请教各位大哥有没有动作寿命在200万次以上的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买啊?或者用其它东西代用,因为工作时时间经常要调所以不打算用PLC.急盼指点!

网友A:
一个小PLC加个拨码开关一样可以调时间啊

网友B:
建议方法如下:
1、继电器采用固态继电器;
2、时间继电器采用普通晶体管时间继电器或电子式时间继电器,但需要改制:将时间继电器内的继电器撇除不要,另外牵2根线出来,去驱动另外一个固态继电器。
这样的话动作频率还可以更高,而且寿命可能在1000万次以上(当然前提是不过流,过流的话那么就寿终正寝,呵呵)。

楼主:
呵呵多谢老菜鸟大哥的指点!一针见血的好主意啊!

网友C:
不愧一个老字

楼主:
呵刚去下固态继电器资料,可惜我的图形转换器转不了下好的文本.呵不知固态继电器触发功率多大啊?盼老菜鸟大哥再于赐教!

楼主:
老菜鸟大哥!还有啊,时间继电器带的电磁阀也是每天动作四五万次啊.有什么办法能保证它能达到200万次寿命啊?呵抓住大哥不放嘍!大哥莫怪!因为小卒我水平实在太差!他人对我来说都有雾里神龙之感,不若大哥能大道化简!还盼大哥多指点一二.呵呵

网友D:
问一下:是线圈坏还是接点坏.是AC还是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