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解决计数器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5-11-02):
各位师傅:本人在用计数表做产量计测时,碰到了一个干扰问题,叙述如下:机器采用2P三相刹车马达做传动装置(刹车线圈为三相380V电压、断电刹车)。在另一传动轮上还配有一个DC24V的直流刹车(通电刹车)做辅助刹车用。在传动装置上装一个AUTONICS公司生产的按近开关(NPN型)做计数器的输入信号,再由计数器的输出点去控制马达接触器。计数器用浙江余姚一家公司生产的SX48型智能电子计测器。当计数到设定的数值时,马达停机,刹车动作(AC380V刹车断电,DC24V刹车通电)。就是在马达启动与停止的时候(电感、电磁干扰),计数器所计的数字会变化,一下子多好几个或少好几个数(此时接近开关并没有被碰到)。后来在接近开关的COM端与OUT端并电容,问题有所改善,但就是不能彻底解决,而且电容容量选大了又会影响计数器的反映频率(速度稍快就计不了数)。请问各位,此问题该如何彻底解决?谢谢解答!

网友A:
用过这个产品的也不一定有这方面的经验啊,要从根本解决问题,给厂家打电话,问问他们的产品这方面的技术参数问题。也可能他们那边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有解决方案!!

网友B:
你应该用一个电阻电容把计数器的传感器电源的负极与设备的外壳相连,传感器线如果距离远最好用屏蔽线并且屏编层接负极
我被该类问题害苦了,一次偶然机会发现的。该类计数器容易受干扰,有什么问题可发邮件联系

网友C:
1、计数器和接近开关的电源采用隔离变压器/开关电源,或者另加单相电源滤波器。
2、更换其它品牌比较好的计数器。
3、该用屏蔽线的地方必须用屏蔽线,该接地的地方必须接地。

网友D:
按道理 NPN 晶体管输出不应该有抖动,可以加一个 555 电路整形

网友B:
我曾经测量过plc控制的一个电路,变频器工作时用示波器显示plc24伏输出对设备机壳有近似50hz的干扰信号,波形很差,高频成分较高电压用数字表测量30v交流电压。直接把负极接地后正常。原先出现接近开关计数不准,用进口接近开关略微好一点,国产较差,经过处理后国产接近开关再也没有出现计数不准的毛病。
该电路变频器至电机没有采用屏蔽线,设备接地点也较远

网友E:
注意屏蔽和隔离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赐教!我一定去试试。

网友F:
to:wenjun

测试结果如何,请帮忙告知一下!
也好让大家了解一下具体的效果!

网友B:
今天又遇到一台设备误停,没有规律。开车测量DC24v两根线对地直流电压分别为1.8和0.9v,交流电压均为11v。说明变频器干扰特别明显

网友G:
很多计数器接传感器和接机械触点有一个电阻的区别。

网友B:
to:南风悠悠:“很多计数器接传感器和接机械触点有一个电阻的区别。” 怎麽解

网友H:
   能不能说说您所要求的计数频率,及所用的电源.
   我自几设计了一款计数器,使用9V电源,因为程序是自己写的,
可以根据要求加上去抖动. 以及做一些修改.

               电子计数器使用说明

   此电子计数器单次最大计数值9999,可预置两个设定值,对设定值进行减计数,减至0时,按复位可自动转换。设定值2是为色纱线或加油线织到下料处而设计的,特别适用于针园织机。
   面板介绍:一个4位LED数码显示器用于显示计数值和设定值;三个LED指示灯,自左向右依次为S1,S2,S3指示各种工作状态; 四个轻触开关为操作键,自左向右分别为功能键,移位键,增加键,复位/确认键。
   计数器初次上电(停电后再来电),显示“THY”以及三个LED指示灯全亮,约2秒钟后,显示上次停电时保存的计数值,S1或S2亮,进入    计数状态。
   S1亮时,表示此时是对设定值1进行减计数。
   S2亮时,表示此时是对设定值2进行减计数。
   在计数状态按一下功能键,S1闪亮,LED数码显示器显示设定值1,并且某一位同S1一起闪亮。
这时可对设定值1进行设置,修改。按增加键可修改闪亮位的数值,按移位键可选择欲修改的位,修改完毕,按复位/确认键保存此次设置,否则将保持上次保存的设定值。
   再按功能键,S2闪亮,LED数码显示器显示设定值2,并且某一位同S2一起闪亮。这时可对设定值2进行设置,修改。按增加键可修改闪亮位的数值,按移位键可选择欲修改的位,修改完毕,按复位/确认键保存此次设置,否则将保持上次保存的设定值。
   再按功能键,S3亮,LED数码显示器显示当前计数值,这时进入强行复位状态,如果此时按下复位/确认键,计数器将装入设定值1,进入计数状态。如果在S3亮时不按复位/确认键,再次按功能键,计数器恢复当前计数状态。
   当计数值减为0时,计数器的“0”将闪亮,以引起注意,同时内部的继电器吸合,控制自动停车。此时可按复位/确认键复位。如果为0时S1亮,则装入设定值2,S2亮;如果为0时S2亮,则装入设定值1,S1亮。在计数状态且计数值不为0,按复位/确认键无效,防止误操作对计数器进行复位。
    在操作计数器期间,如果计数器的外部触发信号仍然有效,计数器仍将计数。8秒钟内无任何键按下,计数器将自动恢复到计数状态。
    接线:
    1    电源输入
    2    电源输入 电压为交流7V--9V,采用12V时,可在1脚串联一3瓦/12欧姆的电阻。
    3    传感器+   (棕)
    4    传感器-   (兰)
    5    传感器IN  (黑)
    6    继电器公用点
    7    继电器常闭
    8    继电器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