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l仿真
CreateThread:

楼主(2005-11-02):
各位大哥:我现在用的是v5.2的编程软件,v5.1的scl,和4.0的仿真。我现在可以用4.0的仿真软件对v5.2的梯形图仿真,但是对v5.1的scl不能仿真,请大家指教。如果是4.0的版本低了,那位大哥可以行行好给我一个高版本的,我将感激不尽呀。邮箱zhou_463@sina.com。谢谢。。。

网友A:
按照您说的,估计不是版本的问题.仿真时提示的是什么错误信息呢?

网友:
提示“can not open online block”

网友:
下载的时候还提示“unable to copy the block OB2”

网友A:
是否编程有问题?检查ob2有没有错误.或调用特殊的系统功能块.

网友:
在线等待中。。。

网友:
程序极其简单,我只是为了试一下SCL编程和仿真而已,且程序编译通过没错误。

网友B:
你的程序是不是太大了,使用FILE->REORGANIZE功能重新组织后再下载

网友:
有没有SCL实例程序下载啊?真想学习学习

网友C:
CreateThread大哥:
你好!你有S7-SCL编程软件吗?能不能给我发一个.小弟现在急需要用!程序打不开!急急急!还望帮个忙!致谢!
我的邮箱:amwgasss2003@.163.com

网友D(2005-12-08):
你好!你有S7-SCL编程软件吗?能不能给我发一个.小弟现在急需要用!
小弟的地址:WWW.lwj914@eyou.com

网友(2006-03-17):
开心鬼、李萱,你们还要s7-scl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