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续流二极管常被击穿

楼主(2005-11-02):
   你们好!我厂里的DC110V的液压电磁阀上的续流二极管用了一年多都是很正常的,电磁阀和电源也没有换过,可是最近一个月里老是被击穿,不下十余次,换上去之后也很容易被击穿,我们对电源和二极管都检查过没有发现问题,电磁阀也能下常工作。请教一下各位师傅,不知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没看明白.DC110V是怎么得到的?是反向并联在电磁阀上?电磁阀的功率和续流二极管的额定电流和电压是多少?

网友B:
你的二极管耐压不够,或者你把二极管极性接反。市面上的好多电子元件质量不过关。

网友C:
应该是管子的耐压不够!或是整流部分有问题!

网友D:
肯定是反向并联在电磁阀,不然如何叫续流。
查一下各绝缘,选对管子的耐压,电流一般很小。

网友E:
DC滤波可能有问题。

网友F:
提高反向击穿电压。

网友G:
换个电磁阀试试

网友F:
to 勃龙工控
  如果接反,恐怕烧的不是二极管吧.

楼主:
DC110V电压是通过变压器再通过整流所得的!二极管是反并联在电磁阀线圈起续流作用的!并且已经使用了一年啦!都没有出过问题,就最近二极管不断的被击穿,已不下十来个(并不是一电磁阀,好多个的都击穿过)!电磁阀也能正常的工作!电源也没有问题。并且后来把二极管的耐压及允许电流都换为较大的也不行。

网友B:
你用耐压表测试过你的续流二极管的耐压吗?

网友H:
测一下你的电磁阀在通短时的电压瞬时值,若瞬时值太大,只有匹配好才行。

网友I:
测一下DC110V的实际电压是多少,是不是有变化?

网友J(2006-07-05):
你的续流二极管用的是哪种二极管?应该是肖特基.

网友K:
换线圈就好,偶遇到过

网友L:
俺见识太少,DC110V工作电压的电磁阀还真是第一次见过,既然电磁阀能正常工作,不用续流二极管不就行拉,是不是续流二极管选的不对

网友M:
加个滤波器

网友N(2006-08-15):
跟负载有关

网友O:
把二极管电流选大或买个名牌的
现在有些二极管质量低

网友P:
如果电流电压都合适,那到是费解

网友Q(2007-06-22):
换个电磁阀试一下

网友R:
加压敏电阻和阻容吸收回路一试。肖特基不必要。

网友S:
看看110vdc有无交流成分

网友T:
现在在的东西很歪的,比如说硅桥,标的20A可换上就烧,拆开原来用的IN4007,晕

网友F:
工作温度你看没?
二极管是装电磁阀上还是柜里的?

网友U:
你的二极管耐压不够!

网友V:
是整流桥当中的其中一个二极管被击穿了是吧.我认为要不就是管子的质量不太好,要不就是电磁阀线圉的漆包线可能不太好.

网友W:
二极管选用额定电压电流加大两级的

网友X:
若换的是同规格二极管,串一限流电阻,加阻容回路.

网友Y:
是不是时间长了才烧的?应该检查你的整流部分。我怀疑你整流电路上的管子有一个有问题。

网友Z(2009-04-15):
那直接去掉了二极管,目前这样能用,但能不能长时间用,以后会不会出现问题呢?

我是新手,看到有技术人员这样做了,就有点疑问,想问问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