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中的大功率水泵进行工频切换的时候有没有问题?

楼主(2005-11-02):
 恒压供水中的大功率水泵进行工频切换的时候有没有问题?
由PLC控制一台350KW的变频器轮流启动三台水泵,功率为:两台280KW、一台230KW,变频启动到50Hz时,变频自由停止,电机空转切换到工频,间隔时间0.5S左右,切换时电机的启动电流是多少?会不会对压力有影响呢?影响有多大?

网友A:
我不担心对压力的影响,我担心的是——对电网和变压器等设备的冲击——电流不是一般的大呀,相位碰得不合适的话,比直接工频启动的冲击还大。

网友A:
建议:一台固定控制,另外两台加软起,成本会高一些。听说有一些同步设备能实现同相位切入工频,不过还没见用过,由谁用过的?近来介绍一下。

网友B:
前面贴子有讲,请在版头搜索“恒压供水  工频切换”

楼主(2006-03-16):
该系统已经交付客户使用,已经运行三个月,没有什么问题,切工频的时候电流也没有很大,比他原来的降压启动小多了,系统没有安装软起,直接切的。所以有些事情还是要自己亲自去做才行,不要老是听别人说不行就认为不行,要敢于挑战权威。不过得提醒大家的是我是在不带载的情况下跳变频的,这样切换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变频的安全和灭弧的问题。切的时间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网友C(2017-04-27):
对这个我也有疑问,恒压供水有手动有自动,那我手动时候是不是直接启动,这样大功率的电机不能避免启动电流多大啊,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C:
这样又不能设计为星三角启动,求师傅们给点建议,给我发个邮件,QQ814516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