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用CP343-1进行以太网调试PLC

楼主(2005-11-02):
使用CP343-1将SIEMENS S7-300连接到以太网后怎样使用以太网直接调试PLC的程序而不用PG?这样能达到远程控制编程的目的吗?又怎样保护别人不能更改我的程序?有密码吗?在什么地方设置?
谢谢各位高手指导!

网友A:
首先您需要通过ppi口对plc进行配置,再编程软件中有以太网模块配置向导,按照这个向导就可以配置cp的ip地址等参数,然后下载到plc中,就可以用以太网进行编程和维护了.
加密需要在systemblock中的password中设定.

楼主:
激情如火:
如果已经设置了IP地址,那么如果我在办公室用拨号还是宽带只要连接到CP模块所存在的服务器,是否就可以直接进行远程控制,能直接online或download自己的程序?不再需要别的软件或配置了吧?

网友A:
一般只要能连接到cp上设定的ip地址,就可以进行编程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