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温液晶显示屏

楼主(2005-11-02):
急需宽温液晶显示屏,要求工作时环境温度在-20--+50之间,可以与施奈德37系列PLC配套使用的液晶显示屏。

网友A:
目前市面上多数人机界面在通讯上都可以,因为这款plc的协议是标准的modbus.温度要求挺高,挺多都满足不了,有可能需要定制.

网友B:
但应用环境温度不一定都能这么低.

网友C:
我们广州正奇科技的ZQD系列宽温带显示器能满足你的要求。专门为野外工业和军用环境设计,如8.4”参数如下:

产品型号:ZQD-084A
显示:8.4”高亮度TFT LCD显示屏
结构:镀锌钢板控制盒、铝合金面板符合NEMA 4/12&IP65标准、钢化玻璃防震面框、防电、防尘防水导电胶条密封
颜色:标准为白色、黑色
安装:嵌入式
信号:RGB(VGA)信号直接输入,提供多重扫描功能,AV、TV接口可选
触摸屏:可选,接口为RS232
控制面板:OSD(ON SCREEN DISPLAY)后(前)置调节按键面板,易操作
电源:标准直流输入DC12V
功耗:5W
净重:3.6kg
型号:ZQD-084A
主要技术指标:
环境指标:
显示类型:8.4”TFT LCD
工作温度:0°C--+55°C
最大分辨率:800*600
储存温度:-20°C--+60°C
最大色彩:256K
工作湿度:5--95%无凝结
亮度(cd/m²):350
抗震系数:5--17Hz,0.1双角度震荡(位移)17-500Hz,20G上下震动
对比度:300:1
抗冲击系数:10G的加速度冲击(11mesc,持续时间)
视角:左右60°--上下50°
EMI:通过CE/FCC CLASS A
调节面板:有
平均寿命:50000小时

8.4"军用液晶显示器
型 号:ZQD-084D
显示类型:8.4”TFT LCD
最大分辨率:800*600
最大色彩:256K
亮度(cd/m²):300--1500
对比度:300:1
视角:左右60°--上下50°
调节面板:有
平均寿命:50000小时
工作温度:-40°C--+60°C
储存温度:-40°C--+70°C
工作湿度:5--95%无凝结
环境符合国家军标GJB4要求
电磁兼容符合国家军标GJB151A要求

联系方式:广州正奇科技
www.zhengqitech.cn
sales@zhengqitech.cn
TEL:020-61006035
FAX:020-61006046

楼主:
“宽温HMI”:我对你们的产品很感兴趣,先提供样本可以吗?sidatjq@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