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7-SDN

楼主(2005-11-02):
请教一下,1747-SDN DeviceNet Scanner Module 上状态状况显示"77",
查询手册是说:资料格式不相符(Data size expected by the device does not match scan list entry);
解决方法:重新设定传送、接送资料大小(Reconfigure your module for the correct transmit and receive data sizes).
有在RSLogix 500设定过M0及M1长度修正由原先的256(395,但结果还是秀同样的信息!!!!
可以指导我一下如何修正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重新组太各站点输入输出数据(在SCANNER)中,各站点组太也要正确,M0,M1不要改.

网友B:
哪个节点77号错误呀,是不是此节点devicenet输入输出字节大小和你sdn里设置的不一致

楼主:
谢谢回覆~~如同你们所回覆的~~
节点的输出/入字节大小不一致~~
修正错误后已正常谢谢~~

网友C:
可否提供1747-SDN和1746-SN的手册,谢谢!yiwd.zhang@gmail.com

网友D(2008-09-02):
可否提供1747-SDN和1746-SN的手册,谢谢! maliangen_112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