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语言开发
求助:用VC或VB,DELPH,C++builder等语言编写PLC的HMI,可实现读写!!

楼主(2005-11-02):
各位大侠,求助:用VC或VB,DELPH,C++builder等语言编写PLC的HMI,可实现读写!!TCP/IP协议.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示例程序参考啊.谢谢!!!!!!!

网友A:
首先可以把开发分为几个部分,如通讯处理,调度,数据库,界面等等.然后依次开发功能模块.

楼主:
你自己你做过这样的程序吗

网友A:
做过,不过需求和技术指标要求不同开发就不同.

网友B:
除非你想做一个组态王来卖, 否则做这个还真是不值得. 也没有价值. 倒不如做一些小东西好.

网友C:
对于工程比较多的公司,可以考虑自已开发,来降低成本,及一些专业场合上的组态软件。
现在电力上用的好多都是用VC写的类组态软件,只是功能方面没有商用的软件灵活。

网友D:
鼓力你的作法! 以本人建以,采用OPC连接,建立一个主,从表的数据库,用OPC作为实时数据管理,用数据库管理报警,模拟量的历史曲线,应该很好实现。 不知你用那家PLC,如果用SIEMENS,最建单,只用写个OPC客户程序。用NET CONFIG 配个OPC SERVER即可。 用AB的,要是你有RSLINX也简单! ORMON 用CX——SERVER也不难。 本人开发过专用控制器,都是采用改模式,用起来满好用的。 DEMO:

楼主:
szTaoyanbin:谢谢你!我用的是PLC200,用它来监控医疗设备,而且要与医药信息管理无逢连接,从而达到只有病人交钱才能用医疗设备.我不是想做组态王之类的东西.只想用C或其它高级语言来实现数据采集和控制.

网友D:
需要回流焊,波峰焊控制器的用户,可登录公司网站
WWW.KingSureAE.com
公司承诺,根据用户需求,进行配制,调试。

网友D:
我用DELPHI写的,不知你是那儿的,如果是珠三角的,有空到公司来座,进行交流。

楼主:
szTaoyanbin,谢谢!DELPHI也比较容易上手,我没有工业通讯上知识,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流程,用什么方法,在计算机语言中用什么函数存取PLC中的数据.如果你能给一个小的示例程序给小弟,不胜感谢!hnafxgw@163.com

网友E:
szTaoyanbin用的数据库是什么数据库?

网友F:
作的很不错哦,我用vb作过西门子s7200 和松下的通讯,有两个问题一直不好解决:
1、报警,我用定时读取作的,感觉速度比较慢,执行time时,其他操作响应很慢
2、时实曲线和历史曲线显示问题。
请大虾指教。

网友A:
速度的问题可以通过使用vc编写驱动来解决,曲线可以使用microsoft chart控件或自己开发。

网友D:
结绍一下俺的小软件,和S7-200/S7-315完全连接上了,数据更新可达到500MS,最少可到 200MS。 今懒的接PLC了。有需要看发小型数采软件的,可找俺:WWW.KingSureAE.com. 价联物美哦!!1 起降盖控制。[/b]
PID调节
 数据管理
公司简解:

网友D:
运行状态!

网友D:
  回复:
   作的很不错哦,我用vb作过西门子s7200 和松下的通讯,有两个问题一直不好解决:
1、报警,我用定时读取作的,感觉速度比较慢,执行time时,其他操作响应很慢
2、时实曲线和历史曲线显示问题。
请大虾指教。
   答案:
  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俺作控制软件的数采系列,从不用TIME控件,而是采用“线程”方式,把采到的东西访到一个pArrayList.该数组必须支持双线程的访问机制,即临界量或同步访问的事件量。
  对显示采用“主线程”访问。这种方式是不采用OPC连接的最常用方式。
  你如果在数采过程中采用TIME控件,多少可以肯定的是你的程序不会好到那儿去的。

网友D: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 ^^^^^^ ^^^^^^ ^^^^^^^^^^

网友G(2006-02-25):
看到高手写的,不顶我都对不起自己。不过,如果自己写这些,确实麻烦。值得提倡

网友H(2006-09-04):
只是用  c++builder + iocomp的控件再加 一些 界面控件开发的
东西。每个项目全部需要进行开发。不过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
不知道如何处理二次接线的界面处理。目前我没有找到很好的
控件(没有免费的,付费的空降都是价格不菲啊!!)

网友I(2006-10-24):
国外早已经有这样的控件啦.可去:http://ocxvcl.ys168.com网站去下载.据说可以支持上百种PLC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