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H7ET-N怎么屏蔽外部复位

楼主(2005-11-02):
我最近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OMRON H7ET-N怎么屏蔽外部复位?请教高手,不甚感激。

楼主:
外部复位是强制复位的,不需要此功能,但又怕误动,求助

网友A:
没有办法。改型号,换品牌。 美国红狮小型计时器,选择远程复位型 ·8位、8.9mm高度数字显示 ·LCD、绿色或红色背光三种显示方式 ·10段可选择时间范围 ·面板复位及远程复位 ·可接受300VAC/DC高电压信号输入 ·内置电池可连续使用6年以上 ·NEMA 4X/IP65 Elapsed Time Indicator 28 mm x 53 mm 8 Digit, 0.35" (9 mm) LCD Switch Contacts, 10-300 V AC or DC 10 Programmable Timer Ranges Reflective, Yellow/Green or Red LED Backlighting Resettable and Non-resettable Models 3 V Lithium Battery (9 - 28 VDC Required for Backlit Models) NEMA 4X/IP65

网友A:
图片不能上传,有问题021-64859191-311
或:http://www.redlion.net/Products/DigitalandAnalog/Timers/Elapsed/CUB7T.html

网友B:
不应该屏蔽!安置‘外部复位’、‘强制复位’说明需要此功能,‘怕误动’得加强管理。

网友A:
周公:
你没有看过omron此产品的资料。搂住的意思是:不要按键复位,使用远程复位,或叫外部用户输入(端子)复位可以。
面板按键复位不能保证累计值不会被误操作。
换产品,不以增加成本,如我们的美国红狮。不是omron的表不好,但红狮的绝对是高端产品,美洲首屈一指的面板仪表生产商。

远程复位型,就是仪表后面有两个端子,导通后复位,不导通不复位。

网友B:
我的确‘没有看过omron此产品的资料。’但是我知道换产品不那么简单,一是增加企业成本,二还有许多手续要完成。换设备还可能决定选型者的技术前途:在设计单位这是重大失误,在企业也会几年抬不起头,可能他一辈子就栽在这个产品的选型上。所以我理解你推销产品的心情,但不要动辄建议‘改型号,换品牌’。
复位是为产品在现场运行提供的最后解决办法。如果我觉得我出的产品在有的情况下可能不可靠而且会造成不良后果,我会保留复位按钮;如果肯定不会有问题或者有问题也无关紧要,我就去掉按钮。所以我建议保留这个功能。

网友A:
 我认为:复位功能不应该去掉。而是换一种复位方式。
一般,仪表面板上有按键来复位,操作者在不当心的情况下,很可能会误碰到此键,造成误动作。仪表还有一种复位方式,就是表后面有两个或若干个user input 端子。这些端子和com端子导通后会实现某一功能(表内设定/选择要实现的功能)。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误操作。omron的H7ET-N系列,没有USER INPUT 功能,所以我建议她换牌子。

至于增加成本、修改设计图纸等等问题,我很能理解,但愿产品如不能满足要求,只能退而求其次喽。更何况,我们的产品价格并不高(和OMRON比较),你不同意上传价格......

虽然我是销售人员,但我从不只卖产品,不提供服务。我们不仅要给用户提供产品,还提供技术指导,参与用户的设计工作。发挥我们产品的最大功能,以节约用户的成本。如周公有兴趣,可以看看我们的产品,了解一下他的功能。

网友B:
很早就看过你们的产品了。
因为这里不是做买卖的地方,所以不能‘上传价格’。
‘复位’和‘user input 端子’功能是完全不同的,可以问一下你们的技术人员。

网友A:
我们的user input功能是可以编程的。你其实没有看过我们表的功能。我既是销售人员,同时兼作现场服务。

网友B:
正因为‘user input功能是可以编程的’所以死机后就失去作用。而复位可以让程序重起动,故而功能有区别。

网友A:
二次仪表的“复位”功能和电脑的reset是有区别的。
我好像还没有看到二次仪表“复位”显示之后,还会有重新启动CPU的功能。
我们的仪表“复位”功能仅指把显示值复位。

网友B:
那你们的仪表‘重新启动CPU的功能’是怎么叫的?建议把你们的仪表“复位”功能重新定义一下!  :)
电脑的reset应该就是“复位”功能。
不妨多看几个仪表。

网友A:
哈哈,仪表的RST键英文是reset,电脑的rst是restar.

网友B:
所有计算机(包括智能仪表经常使用的单片机)的‘复位’都是程序重新运行,从 0 开始,不管当时程序运行在什么状态。你们的仪表“复位”功能仅指把显示值复位,可能还是在程序管理之下,你问一下做硬件的同事。

网友A:
我们所指的REST,在仪表的应用中,指的是显示值“清零”,而不是恢复出场设置/弹片机重启(重新定义)。同样OMRON的H7ET-N表,其REST键功能也只是施显示值“清零”,而非重新定义。你的意思我明白,红狮的仪表如果需要恢复设置,有菜单设置实现。不可以通过面板的REST按键来实现重新定义CPU。我研究过日本莱茵的表也是如此。

网友C:
回到正題:怎么屏蔽外部复位?
搂主的意思是:不要按键复位,使用远程、、、?我看不到,美国红狮上海代理請不要加入你個人思想。你的计时器有沒有外部复位?怎避免误动?
周公說:‘怕误动’得加强管理。人的錯误用錢補救,怎向上司交代?怎做管理人员?
美国红狮上海代理,不要像美国红狮,把其他品牌吃了,你可生存嗎?我亦看过你们的产品,質量不說,销售人员.......

网友C:
周公說得對:‘怕误动’得加强管理。
加個小蓋吧,不用破費太多

网友A:
致:单翼
“我看不到,美国红狮上海代理請不要加入你個人思想。你的计时器有沒有外部复位?怎避免误动?”

你如果有兴趣,可以下载红狮CUB7T系列及时期的资料看看。就是因为我有远程复位的功能,我才会推荐给楼主。
CUB7T的端子3和1短接后,面板上的按键可以复位;3和1不短接,5和1短接就可以实现远程复位,有效避免误操作。
不要以为我们做销售,就是只会吃干饭!!!!告诉我你的要求,我就可以为你选好产品,提供现场服务(视具体情况收服务费)

网友D(2006-11-25):
把你的型号说出来。。。

如果是你们公司订的型号是带复位的 说明需要RESET

没有的话 你可以来订其他型号
我就是生产H7E系列的

网友D:
H7E 后缀是300之类的就是没复位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