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疑惑

楼主(2005-11-02):
读取:
    地址     功能 (03)      位置(变量首地址)     变量个数    CRC

请问:位置、变量个数是否一定要两个字节?比如:我要读取1号设备位置1后的三个数据
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发送:
   01    03   00  00   00  03 CRCH CRCL
回复:
  01     03   06    D1H  D1L   D2H  D2L   D3H  D3L    CRCH  CRCL
有没有规定三个数据一定是int

我能不能把3个int型数据转换成6个char联系存放,然后发送如下数据

发送:
    01    03   01  06    CRCH  CRCL
回复:
    01    03   06  D1  D2  D3  D4  D5  D6  CRCH  CRCL
完成上面功能

上面哪一种正确?还是两种都可以?

网友A:
第一种是正确的.另外采集的数据是int还是real是根据您的解析来定的,这里返回的只是寄存器的数值,需要int就按照int解析,需要float解析就按照float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