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远程I/O问题

楼主(2005-11-02):
各位高手请您帮帮忙,我的控制系统采用远程i/o的通讯方式。主站CPU采用431412,远程i/o模块为93200,也就是双缆系统。主站和1#从站之间距离为950米,主站和2#从站之间距离为200米。从站均配有相应的cra93200模块。请问,这样的远程系统是否可用,如果不可用能否采用其他的通讯方式,
我核算的远程I/O网络衰减为:db衰减=15+1.6+14+0.8+0.2=31.6《35。
请各位高手帮我解决以下问题。

网友A:
可用,我已做的工程也有这么远,不过我建议你1#从站和2#从站调一下,那样距离可能近一点。效果好一些

网友B:
我赞成二楼的说法

网友C(2006-01-04):
两根电缆都要计算衰减量,都要小于35DB

楼主(2006-05-09):
谢谢你们,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D:
建议采用光纤中继器,这样系统性能更可靠

网友E:
请问这个衰减比怎么计算?

网友F(2006-06-19):
请问各位高人,衰减比是什么啊?怎么计算的,都需要哪些数据呢?谢谢

网友G:
RIO系统手册有详细论述的。

网友H(2008-01-21):
请问楼上这种情况是用远程I/O好 还是用现场总线好
从成本和,性能,可行性来考虑

网友I:
远程I/O同样也是通讯总线的一种运用,各种现场总线在技术特性上各有千秋,至于成本则根据配置要求的不同存在差异,所以性价比之类的指标应根据实际的使用情况而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