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

楼主(2005-11-02):
台达ES的PLC内好象是没有电池的.他内部的程序是用电容保持的吗?可以保持多久.

网友A:
內部放用戶程序的是EEPROM,不需要電池的![/b]

楼主:
yangyafeng:
那么数据也是EEPROM存储的吗?不会丢失吗?

网友A:
PLC运行的时候D,M值和状态是动态变化的,是放在CPU RAM,不是在EEPROM,EEPROM只放一些需要停电保持的M和D,当PLC掉电后根据需要把一些D,M(定义能停电保持的)写入到EEPROM存储,如果没定义停电保持的数据就不会写入EEPROM,下次上电就丢失了。

楼主:
发现怪现象.输入的X好象有时会出现错位的现象.比如外部X4接通,灯也是X4通.在程序里监控却不是X4.你们有见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