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emens PLC MMC的几个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05-11-02):
很多朋友对siemens PLC MMC选型和应用问题较多,现在整理如下:

1.    在定购以上产品时,PLC本身不带有MMC卡,所以为了正常使用PLC,您必须根据您工程项目实际需求定购一个大小适用的MMC卡,如果您的PLC上未插入MMC卡,你是无法将STEP7中的程序和数据下载下去的,同时你应当注意,不能带电插拔MMC卡,否则会丢失程序或损坏MMC卡。

2.    在Simatic manager中,选择一个程序块下载,则该块被下载到MMC卡中,如果在窗口左边的树型图中选中Block文件夹进行下载,则所有的块被下载到MMC卡上,MMC中原有的信息将被覆盖,向MMC卡读写数据或下载程序的次数不受限制。

3.    除过CPU中集成的SFB/SFCs块外,MMC当中其他的块可被在线删除。

4.    对某些CPU用新版MMC卡(6ES7 953-XXX10-0AA0)替代旧版MMC卡(6ES7 953-XXX00-0AA0)时需要升级PLC的OPERATING SYSTEM。升级时需要使用PG(6ES7798-0BA00-0XA0)或带USB口的编程器(6ES7792-0AA00-0XA0),通过STEP7 MANAGER窗口中的菜单功能“PLC/UPDATE OPERATING SYSTEM”将CPU_HD.UPD文件写到MMC卡上,CPU_HD.UPD文件可以在www4.ad.siemens.de网站上下载得到。

5.    MMC卡作为CPU的装载内存(Load Memory),在为您的CPU选型MMC的时候,建议您所选的MMC卡一定要大于等于您所选定的CPU工作内存的大小(work memory),最好比工作内存大一些,但如果您的应用中,PLC工作时要使用大量的过程数据,历史数据,配方数据等或控制工艺中存在较多的用户程序块、STEP7中的应用功能块(如FB41、FB42等)时,建议选用2-8M的MMC卡,但请注意只有314、315-2DP、C7系列的PLC支持8M的MMC卡。

6.    MMC卡是装载内存,所以不能够在上位机中的组态软件中直接读取MMC卡上的数据值(DB块中的数据),组态画面读取的是PLC RAM内存中的数据。

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A:
比较准确的说出了一些东西,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初入门的人来说还是不够具体。希望能够详细……

网友B:
谢谢斑竹!
请斑竹顺便介绍一下如何清除mmc卡;

楼主:
关于如何清除mmc卡:
1:可以用step7在线删除里面的内容。
2:可以用siemens读卡器删除。

网友C:
我有一张4M的卡,被格式化成FAT格式了,现在程序下不去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格回来啊?

网友D(2005-12-23):
必须专门的工具来格式化mmc卡。

网友E:
各位大哥:S7--200也要MMC卡嗎,我第一次用S7--200,所以沒買,快要調試,看到這帖子嚇我一跳,請那位大哥趕緊告訴我吧,謝

网友F(2006-03-15):
to CRAZYPLC :
你不用担心了,S7--200不需要MMC卡!呵呵!

网友G:
我上传了一份关于MMC的中文资料,感性趣的可以到自助资料库看看

网友H(2006-05-10):
谢谢激情如火!

网友I(2006-09-14):
好文章!希望斑竹继续保持,多发好文章。

网友J(2006-11-02):
我把MMC卡给格式化为FAT的了,用什么办法可以给他重新格式化回来呢斑竹!

网友K:
好的
长进!!!!!!!!!!!

网友L:
S7-200也可以扩展存储器的,用来在断电时保存程序

网友M:
MMC卡是装载内存,所以不能够在上位机中的组态软件中直接读取MMC卡上的数据值(DB块中的数据),组态画面读取的是PLC RAM内存中的数据。
如S7-400, MMC和RAM具体在PLC的哪里,有什么区别??

网友N:
看完后,还是不知道怎么选的

网友O:
永远支持激情如火。

网友L:
我们公司一条输送线的PLC,用的是S7-400的,就没有用MMC卡啊,因为程序比较小。不一定是非要用卡吧

网友P:
老的S7300是不要MMC卡的,西门子真是太恶心了,现在没有MMC卡,S7300的CPU是没法工作的,电源一掉程序就没了!

....。

网友(2007-02-08):
MCC卡也就是相当于移动硬盘吧..
CPU是硬盘...
只是有的CPU没有硬盘或者太小.
不知道我说的合理不...

网友Q:
你说的MMC卡 啊是NC卡啊  读法还有不样的 `~~~

网友R:
MMC卡在失电情况下可以保持数据吗?

为什么300的CPU没有装电池,而400需要装电池呢?不太理解?

网友S:
mmc就像硬盘,Ram就像内存

网友T:
谢谢斑竹!
请问MMC卡和SIM卡有甚磨区别呀?

网友U:
我想要一份:yunhai2006@163.com

网友V:
下面引用由淡泊名利在 2006-3-15 10:00:00 发表的内容:
  to CRAZYPLC :
你不用担心了,S7--200不需要MMC卡!呵呵!
--------------------------------------------------------------------------------------------
还好200的不要用,不然我的那个CPU就没有用了,还得再弄个MMC卡,谢谢楼主

网友W(2007-03-10):
我是钢铁公司的。。
我们这的部分设备  以前用的有卡 后来 部分的取了 没用~~~
老出问题
我们用的是S7-400的

网友R:
这么说,那400里装电池的意义也不大了。

网友X(2007-10-12):
如何格式化MMC?
Why does the STOP LED flash on my CPU 31xC when the MMC (Micro Memory Card) is slotted? The CPU does not behave like this with other MMCs.
ANSWER:
The MMC in your CPU is not formatted or contains data that cannot be interpreted by this CPU (e.g. the configuration of a different CPU type or an operating system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CPU).
WARNING:
When you format the MMC all the data that is located on the MMC is deleted!
Proceed as follows to format the MMC.
1. Your CPU requests an overall reset (slow flashing of the STOP LED).
2. Put the switch into the MRES position and hold it there until the STOP LED lights permanently (approx. 9 seconds).
3. You must then release the switch within the next 3 seconds and then put it back into the MRES position. The STOP-LED now flashes during formatting.
If the MMC cannot be formatted as described above, then the MMC is defective.
NOTE:
It is only possible to format the MMC if there is data located on the MMC that is invalid for the CPU. Otherwise the MMC is only initialized through the steps described.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MMC is available in Entry ID: 8861901

网友Y:
有没有400的大卡驱动啊

网友Z(2008-03-26):
如何清除mmc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