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带动一个圆盘旋转怎么选型

楼主(2005-11-02):
现有一个15kg的圆盘,直径400mm,要求转速20r/m,我怎么选择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的扭矩和转动惯量,计算公式是怎样的,需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A:
惯量,就是质量对半径的积分,如果是质地均匀的圆盘,质量乘半径乘2/3。加速度是多少?

楼主:
匀速,就是从0加到20r/m

网友B:
首先计算出转动惯量,15*(0.4/2)*(0.4/2)=0.6Kg。m2,想要知道许多大力矩的电机,哪就要看角加速度多大,角加速度和转动惯量的乘积就是力矩,力矩和转速的乘积除以9.55就是电机的功率,提醒一点,单位要用国际标准单位,如有减速机构,最好全部折算到电机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