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请求

楼主(2005-11-02):
ABB变频器ACS401,电流测量环节测得的电流偏大,经常导致过流停机。会是哪的问题,维修估计需要多少费用?会不会取样电阻有问题?

网友A:
可以首先尝试通过修改相关参数的方法来解决,实在不行,再进行硬件维修.

网友B:
实测电流正常则检查电流互感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修改参数受到了装置的最大限幅值的限制,所以不能成功。我一直认为变频器的电流是通过霍尔元件测的,但我打开后并未发现类似的东西,也未看到电流互感器的东西。但却发现了3个0.01欧姆的电阻,我的变频器是11KW的,是不是小变频器是采用这三个电阻测量电流的?请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