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快来帮忙吧!!!

楼主(2005-11-02):
1.对于FX2N,I/O点各为24,程序中点数可以大于48点吗?不影响运行吧.
2.对于FX2N-128MR,Y21点坏了,程序(SET Y21)改成(SET Y26)时,为什么Y26点不复位,而其他类似点却可以复位.

网友A:
既然SET Y26 就要RST Y26啊
FX2N主机输入输出是不相等的。不影响

网友B:
1、FX2N-48点,如果你没用加扩展的话,大于48点的可以输入程序,但没有实际意义;
2、有SET Y26的指令,必须用RST Y26才能复位;
可能你只将(SET Y21)改成(SET Y26),但RST Y21没有改成RSTY26;

网友C:
你得用RST指令叫它复位啊,SET和RST成对使用啊

楼主:
我想有SET Y26的指令,"必须"用RST Y26才能复位,可是程序里无RST复位指令的,原来也可以运行啊.

楼主:
我想有SET Y26的指令,"必须"用RST Y26才能复位,可是程序里无RST复位指令的,没有RST Y21啊,原来也可以运行啊.为什么?

网友D:
应该有软件的替换功能,
没有复位说明是用字节传送,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