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会反转一点点

楼主(2005-11-02):
请教各位老师:
    我们有台机用的是西门子早期的直流驱动器,用三相四线的电度表测量用电情况,发现当直流电机高速运转后减速时电表会反转一点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只是反转一点点.正常现象.直流电机减速时成为发电机.

楼主:
也就是说驱动器会有倒送电的现象了吗?

网友B:
直流电机减速时成为发电机,赞成。但是驱动器会有倒送电的现象,不可能。

网友A:
个人观点:
倒送电时间很短.因为电压很快会低于电网电压.能不能仔细说一下具体情况.  驱动器和电机的参数.我的解释好象不对.

网友A:
但电表有....不知到怎么解释.也不好解释.还是大家说一下吧.其实我也没有怎么明白.请各位说一下.对错不是问题.关键是自己学到了知识和经验.

楼主:
to大家是朋友:
驱动器是西门子6RA20四象限、380v交流输入,输出400V直流,电机为最大功率75KW直流,励磁电压250V直流,在纺纱机上使用。

网友C:
是直流电机减速时成为发电机。我们公司有台直流电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驱动器不工作了,电机被生产线拉着转,结果电阻器产生大电流,烧得通红,在电气室产生大量烟雾,我当时一个人值班,以为着火了,吓死了,赶紧拿灭火器喷。这种现象发生过几次,是reliance的驱动器,AUTOMAX控制,生产线使用AB PLC,有兴趣的朋友分析一下。

网友A:
请问电阻器是不是泄放超过额定电压的再生电流的?我对直流电机接触的少.请指教.谢谢.你的直流电源是怎么产生?

网友D:
    驱动器是西门子6RA20四象限,在纺纱机上使用。负载机械惯量,减速时给定变小,系统处于二象限回馈制动状态,电表仅能反转一点儿。

网友C:
to:大家是朋友
驱动器不工作时,定子线圈上仍有电压,转子线圈没电。电机被拉转后在转子线圈上产生电压,并通过电阻器放电,中间串了转子电源接触器的常闭触点。正常工作时电阻是断开的。

楼主:
也就是直流马达会反馈电流了,而导致电表反转。
谢谢大家

网友A:
谢谢.明白了.交流是相对直流而言.自然界几乎没有交流电.瞬间取样是直流.是惯性.是速度.人为的东西总有缺点!

网友E(2007-09-18):
不想讨论!

网友F:
是回馈制动!

网友G:
直流电机减速时成为发电机

网友H:
    遇到过类似的现象,电铲上当卷扬机自由下落时,会拖动静止的发电机组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