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压力表吗?请给推荐。。。

楼主(2005-11-02):
    我公司配套机器用的压力传感器加个压力表(湖北孝感生产),用上几个月就完蛋,在同行的这种机器用的也如此。。。主要压力传感器容易坏。。。压力表容易受到干扰失灵,。。。。。
    我公司的设备是双螺杆挤出机的,  要求探头要耐高温高压,温度在250-500,压力最高时是20兆帕,表要求机械式,不要电极点,有货请联系我。。。。公司大批量用。。。

网友A:
我公司有生产这类仪表,方便的话请联系13872512550 赵

网友B:
温度有那么高吗?

网友C:
温度不是很大的问题,实在不行可以多加一个表弯管(表弯管需要裸露)应该就可以了。
关键是压力,200公斤的压力表实在不是很常用。

楼主:
     温度就是高,压力传感器就是装在加热区里面,与熔化的塑料接触,所有才知道熔化的塑料在里面的压力,压力在10兆时就换网板,到15兆是很正常的,塑料熔化时温度在250-300度。。。
     如果有能够代用的就可以了,原来电子式的是25兆。。。温度700度。。。

网友C:
哦,那这样的话压力表还不能装表弯管,否则冷却后不就凝固堵塞了吗?

网友D:
这样的压力表可真不好找!

网友E:
你好,我公司有您所需要的耐高温传感器,我们是日本长野计器
如果有需要,请联系我 022-59810966-272 传真022-59810967
方便的话,请把您的参数提供给我,包括您的联系方式,我会把产品的资料传给您

楼主:
    谢谢大家,我原来用的是:湖北孝感市五岳传感器有限公司的,型号是PT131M14/量程是25MPA......
     如果大家有就在上面作参考,我要求是机械式的指针表,并且要求是国产的,进口的拒绝........因为我要为中国纳税人做贡献....

网友F:
上海朝辉也做这类传感器,你可以联系他们。塑料挤出机上的压力变送器,据我所知:要求稍高就用进口的。湖北孝感的在金湖,金纬很多。

网友G:
  新三毛:
      您对国人的这种态度让我们都感觉良好,真的。喜欢!!!

   哦哈,你这种情况的话,传感器用朝晖的也不行,因为存在干扰,朝晖的电路在这方面不行,其实孝感的传感器和上海朝晖的是一摸一样的,包括传感器和电路,明白意思吗?
   传感器的问题我可以解决,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系:13237484382
   邮箱:dayangfa@126.com

网友G:
新三毛:
     您好,您对国人的这种感情大家都是非常赞同的,喜欢!!!
   另外,湖北孝感的传感器和上海朝晖的是一摸一样的,包括电路和传感器,您明白意思了吗?
   如果有干扰的话,可以用另外一种处理电路的,可以解决
    邮箱:liufagui@126.com

网友H:
我们在化纤螺杆挤出机上用的是上海太平洋电气集团(原上海三纺机)的高温溶体压力传感器,工况指标与你差不多,配数显压力变送器.稳定可靠.冷态校验,热态调零飘,没你讲的哪些烦事.

楼主:
    原来我用上海朝晖的,在价格比方面我现在用湖北孝感的,但是效果是一样,一般用的时间都不长,所以考虑用机械式的看看,最好能取代以上两公司的产品。。。。。

网友I:
您需要的传感器我也能提供,由专业厂家生产,可以供你选择参考。质量绝对有保证。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到我邮箱;xiehongjiang20000@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