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G牙和R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11-02):
请问我在一本销售书上看见管接头的螺牙分G牙和R牙~~我想问的是G牙和R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G是指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牙型角55度,内外螺纹均为圆柱形的管螺纹,配合后不具密封性,在管路中仅起联结作用,借助密封圈可用于静载下的低压管路。牙顶牙底均为圆弧形。
R是指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牙型角55度,旋紧后具有密封性。牙顶牙底均为圆弧形。锥螺纹的锥度为1:16。有两种配合:1)圆柱内螺纹/圆锥外螺纹,用于低压静载,如水、煤气管;2)圆锥内螺纹/圆锥外螺纹,用于高压和承受冲击的场合。

网友A:
管螺纹除G、R外,常用的还有:60度圆锥管螺纹(NPT),米制锥螺纹(M)等

网友B:
我認為G 是管螺紋,R 是錐螺紋~~~

网友A:
所谓锥螺纹是指在圆锥表面形成的螺纹,是相对于圆柱螺纹来说的。管螺纹中有圆锥螺纹,也有圆柱螺纹。
请参照GB/T7306-1987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
   GB/T7307-1987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

楼主:
TO 黄牛哞哞: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C:
真是黄牛哞哞!棒!谢谢

网友D:
名字怪有意思

网友E:
那螺纹的尺寸怎么规定的?公制是用mm,英制的1/2、1/4是多大啊,怎么换算阿?

请指点,:)

网友F:
1in=25.4mm.你换算就好了。1/2英寸=12.7mm。

网友G(2005-12-03):
收获不少

网友H:
ZNPT是什么?

网友I(2008-11-14):
我今天去测量了下,用游标卡尺直接卡圆剖面,大概1cm对应的是G1/8,1.3CM对应G3/8,这样一卡就知道是G多少的了

网友J:
G是指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R是指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

网友K:
楼上挺详细的,花了功夫,顶一下.

网友I:
Z是不是中国的意思啊

网友L:
真费心了 支持一下

网友M(2009-07-16):
前面的朋友讲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