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保护原理说明

楼主(2005-11-02):
一、    基本原理:
1.反应单侧电气量保护的缺陷:
∵无法区分本线路末端短路与相邻线路出口短路。∴无法实现全线速动。
   原因:(1)电气距离接近相等。 (2)继电器本身测量误差。
(3)线路参数不准确。    (4)LH、YH有误差。
 (5)短路类型不同。    (6)运行方式变化等。
2. 输电线路纵联差动保护:
   (1)输电线路的纵联保护:(P129 第二自然段)。
   (2)导引线纵联差动保护:
          用导引线传送电流(大小或方向),根据电流在导引线中的流动情况,
可分为环流式和均压式两种。(P131 图4-2)自学。
(注意图中隔离变压器GB的极性)
例:环流法构成了导引线纵联保护:

     线路两侧装有相同变比的LH
      正常或区外短路:Im1=-In1
                ∴Im2=-In2
           IJ=Im2+In2=0         J不动
     区内短路:IJ=Im2+In2=(Im1+ In1)/nLH = Id/ nLH   >  Idz
    ( 同时跳两侧DL)←J动作
    可见纵联差动保护的范围是两侧LH之间,理论上具有绝对选择性可实现全线速动。但它只适用于< 5~7公里的短线路。若用于长线路技术上有困难且经济上不合理。
(P136 标题2)
它在发电机、变压器、母线保护中应用得更广泛(后述)
3. 纵联保护信号传输方式:
    (1)辅助导引线 (2)电力线载波:高频保护 (3)微波:微波保护 (4)光纤:光纤保护

 §4-2        输电线的高频保护
一、    高频保护概述:
高频保护的定义:(P136)
分类:按照工作原理分两大类,方向高频保护和相差高频保护。
方向高频保护:比较被保护线路两侧的功率方向。
相差高频保护:比较被保护线路两侧的电流相位。
二、    高频通道的构成:
     有“相-相”和“相-地”两种连接方式

    “我国广泛运用”

     构成示意图P137 图4-7
1.    阻波器:L、C并联谐振回路,谐振于载波频率。
       对载波电流:Z>1000Ω——————限制在本线路。
       对工频电流:Z<0.04Ω——————畅流无阻。
2.结合电容器                带通滤波器                ①通高频、阻工频
3.连接滤波器                                          ②阻抗匹配
4.高频电缆:将位于主控制室的高频收、发信机与户外变电站的带通滤波器连接起来。
5.高频收、发信机
三、    高频通道工作方式及高频信号的应用:     无高频电流是信号
1.    高频通道的工作方式
两种:  长期发信方式:正常运行时,始终收发信(经常有高频电流)
        故障时发信方式:正常运行时,收发信机不工作。当系统故障时,发信机由启动元件启动通道中才有高频电流(经常无高频电流)
另:改变频率也是一种信号。
2.高频信号的分类及应用                           有高频电流是信号
   按高频信号的应用分三类:跳闸信号、允许信号、闭锁信号
(1)    跳闸信号

                                   跳闸    “或”门:高频信号是跳闸的充分条件

(2)    允许信号

                              &n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