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和继电器能够互相连接起到控制系统的目的吗?

楼主(2005-11-03):
我想请问下,称重传感器和继电器能够互相连接起到控制系统的目的吗?

网友A:
直接肯定不能。
你想怎么连?

网友B:
称重传感器输出一般是±24Mv或±240mV,连续量信号,继电器是节点信号,两码事。你想干什么?henryshi2003@hotmail.com
021-64859191-311/313 侍先生
11月4日下午在公司

网友C:
连周公都不知道你想怎么连,呵呵
还是美国红狮热情呀,机会难得,好好跟他交流交流

网友A:
是的,我没有见过这样连法。

网友D:
取决你选择的仪表不同,可选用有继电器输出的仪表。你用这样的连接做什么用,可以说一说。

楼主:
上次说错了 是称重传感器连接到PLC在控制电磁阀的开断,想问下传感器接口部分的知识! 该如何与PLC连接呢?

网友A:
我们也苦啊!!!!!!!!!!

网友E:
你可以要求称重传感器的厂家给你4-20mA信号;然后输入给PLC的模拟量;控制电磁阀的开断就你自己写程序了撒
或者可以采用传感器带称重仪表然后仪表带控制输出的方式
有需要可以联系wq99022320@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