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的问题

楼主(2005-11-03):
请问有哪位高手可以为我指点一下:在PLC梯形图中,由于一个回路的步数太大<有一百多步>而显示一中报警的颜色,看不到具体的梯形图,无法查程序故障修改梯形图应该如何处理!?当查询在此回路中的元件时,光标只是停留在报警的颜色一行

网友A:
没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B:
加几个中间继电器分成几行就行了;

网友C:
应该是梯形图错误,或是修改程序后没有转换,而不是你所说的报警

网友D:
联系供货商,下次联系66961197

楼主:
加继电器是个办法,但是我现在根本看不到梯形图,没有那个回路,那个回路在梯形图中显示的是一种梯形图错误颜色,正如keyi所说的,是梯形图错误,但绝对是转换了的程序!我就是想知道如何显示出那部分出错的梯形图来,那问题就好办了!反正当我检查程序的时候,没有别的错误,就是说有两个回路程序太大!请教,如何显示出那部分程序来!??

网友E:
你的梯形图画错啦!查查是否软件版本跟你的PLC不一致,假设在FX系列PLC中,用WIN-C编出来的程序,再用WIN-E软件来打开,是可能打不开的,

楼主:
我的软件在画这个梯形图的前后都是它,所以你说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C:
程序发过来帮你看一下

网友F:
tokeyi科一
我公司三菱PLC程序因工作需要需加密,麻烦告知密码应怎样设置 ?谢谢 急

网友F:
TO tokeyi科一
   在吗
   在的话麻烦您帮一下忙谢谢

网友F:
可以发到我邮箱里
邮箱为xiaohan748521@yahoo.com.cn
谢谢!

网友F:
您好请您回复我的问题好吗?
因为没有密码的原因公司的程序已经被改过现在很麻烦
所以请您帮忙

网友G:
应该是梯形图错误或成对编程指令搞错和漏了
可以用编程软件查错误代码

网友H:
你可以把梯型图转换成指令表,再用软件的查错功能,检查程序的错误在哪里.我的经验是在梯形图中不易察觉的错误在指令表中很容易可以发现.

网友I:
以上问题我遇到过,在梯形图中会有一段程序被隐藏起来,且显示黄色,只有在语句表中才可以看到程序

网友J:
梯形图错

网友K:
你必须将没有变换的PLC程序搞定后,才能看前面的,不然你只能查到24行

网友L(2005-12-04):
上面的老兄说的对,在梯形图中有一段程序被隐藏起来,且显示黄色,只有在语句表中才可以看到程序,但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如何让隐藏的程序显示出来??

楼主(2009-10-22):
我碰到过类似的事情,只能在语句表内把程序修改才行!在语句表内把程序分解一下,梯形图立马就可以显示出来!

网友M:
只能在语句表内把程序修改才行   你转换一下代码

网友B:
或导入到FX-GP-WIN-C软件内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N:
大家好,我想学plc那方面的知识,哪位老哥能告诉我哪里有得下载?

网友O:
通过辅助继电器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不过建议编写程序不要做那么大的贿赂,很多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P:
可以在能看得到的地方把它们分割开来,然后你就能看到下面的程序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I:
关于以上问题我遇到过,在梯形图中会有一段程序被隐藏起来,且显示黄色,只有在语句表中才可以看到程序

不同编程软件的结果,手动调整一下长度分几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