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如何实现计数功能

楼主(2005-11-03):
请教,我想在单片机的P0.0口有低电位输入时,在主程序里定义的“c”进行加计数,当P0.1有低电位输入时,“c”进行减计数,我也试着编了一些程序,但是不知何原因,在KEIL里模拟运行时,“c”的值就是保持为“0”现将部分代码展示,请大伙帮助分析一下原因,如果发现问题所在,请指教,谢谢!
void main()
{
int a;
if(!P0.0)
c++;
if(!P0.1)
c--;
}

网友A:
您需要做一个循环调用吧!对单片机不熟,仅供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