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检测电机速度的仪器

楼主(2005-11-03):
要求是便携式,能够数字显示,能存储,有PC接口,可以打印速度曲线。
不知道这样的设备叫什么名字,哪里能买到。谢谢。

网友A:
我只知道散频仪,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机械式 or 光电式转速表

网友C:
找个高速技术装置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
光电式转速表最常用

网友E(2005-12-20):
测功机,以前我们公司有用

网友F:
光电测速表吧,不知道价格如何?一直想买,搞变频的没有这东西不方便啊。

网友G:
真开眼!
还有这种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