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能帮帮我么

楼主(2005-11-03):
我是第一次编写一个S7-200的程序,有些地方不懂,想请教大家,希望大家帮帮我
我现在有一个点是模拟量,那么在变量定义时该怎么定义
模拟量一般应该怎么处理那
希望高手给予指点,
小妹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模拟量是系统定义好的。地址为AIW0,AIW2,输出的地址为:AQW0,AQW2等。可以参考其手册。欢迎光临我的个人网站:plc.123ye.com.
我有中文版的V3.2编程软件。如有需要可以给我:zyj6333@hotmail.com zyj6333@tom.com联系。

网友B:
模拟量是系统定义好的。可以参照用户手册!

网友C:
模拟输入AIW0,2,4等,输出AQW0,2,4,6等
其范围0-32000,比如说处理0-10V的信号,则表示5V时,数字量为16000,10V为32000,
如果是4-20MA信号,则为6400-32000。
如果是RTC温度信号,则大致是数字量/10。
如果是RTD温度信号,则需要根据低点和高点来标定系数。
具体AIW通道的硬件地址分配,可参考系统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