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5011无显示

楼主(2005-11-03):
各位大师:遇到丹佛斯5011变频器无显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老兄,说的太笼统了,这怎么判断?! 你不通电它也是无显示~~~故障灯和电源灯有没有亮,如果没有可能是开关电源坏了;也可能是整流模块烧断了~~~
可以直接联系我:02032372001 马

网友B:
那你的变频器有没有显示什么故障代码
一,可能变频器的电阻烧坏了
2,坏有一 个可能是电源板坏了